DELL 510M电流上到。0。3几过几十秒后就掉电!

楼主(2012-06-10):
DELL 510M电流上到。0。3几过几十秒后就掉电!客户拿过来修有一台,我自己也有一台,客户这台是开机电流跑到0。1左右就掉电了,我在通电的时候测量了一下,3V 5V供电有了,内存供电2。6也出来了,就是没有CPU供电,因为有两台,我把另外一台的CPU供电芯片换上去后,还是没有供电,电流跑到0。1不掉电,电压都出来了,求DELL维修思路!

网友:
DELL的不上CPU要掉电,供电不齐也要掉电,你的属于那种?

网友:
供电都有了,CPU 内存,现在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晕。。。。。。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一步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