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6-10):
联想G450 进系统用鲁大师运行温度压力测试几分钟就掉电  掉电后要拔电源才能重新开机  不然保护了 按开机按键没反应, 没掉电之前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  CPU 内存 硬盘  全换过,  CPU 供电  MOS管  滤波电容    显卡 和供电   南桥  EC BIOS 全换过   现象一样  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温度压力测试,显卡温度多少

看了楼主很盲目,连温度都没注意。

网友:
先用示波器检测各路电压稳定不,再就是打阻值,看主要供电的MOS管,去温度保护。看了很多贴,这种情况大多数于稳定无关(从我看的帖中),多数和IC与电压稳定有关。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I3的G450散热片坏了前面不热后面很烫设计的缺陷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是B450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温度也正常,只能一样一样的排除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吧,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散热不好  处理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散热不好  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呵呵

网友:
3 5 V电容换下试下看

网友:
是不是本温控芯片坏了。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具体是什么呢,绣出来没?

网友(2012-07-10):
温控电路的问题,不用瞎换零件

网友:
如果是温控的话,直接风扇改长转就好了

网友:
现在lenovo 机器 掉电 没见有谁搞定的 哎 我现在手上也没搞定

网友:
这几天也修一台g430读到显卡掉电的、修了几天没修起来。有时候还没显卡供电、噶弄的地方都弄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pcb有漏电!

网友(2012-08-19):
我晕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板子
问题差不多

网友:
去温控保护吧

网友:
楼主盲目的换来换去,折腾又浪费时间,烤机时连温度都没注意,很有可能是散热器的热管导热不良引起的过热保护。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谁解决了,快说一声,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不定时死机,到100度就重启,cpu,导管,风扇,显卡,显存,内存,系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定时死机
联想 g450机子到底该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