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

楼主(2012-06-10):
今天接了台华硕的,问题是按开关没反应,待机0.034,3,5V正常,没测到其它异常的情况,求思路!

网友:
作为一个新手,我只知道开机芯片的低电频到开机键那应该有问题。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还有BIOS波形,有些华硕的BIOS容易断线要注意,开关到IO得跳变正常不,还有南桥的待机供电,晶振

网友:
最基础的你应该查一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量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查下有没有断线,没断线查IO和IO工作条件,如果有电压,按下开机键,看电压有没有拉低,没有拉低就是开关坏了,拉低了还是不触发,查IO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