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A78自动上电,按开关能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0):
      对象:华硕M4A78
      外貌:接电源自动上电,无复位,无法关机。
      v c r:  接电源后自动上电,没复位。量了一下发现桥供电没有。APW7120的供电方式,换APW7120后故障依旧。无意中点了一下开关键,居然跑码了,显示。关机后,没显示了。但是主板依旧在运行,和刚开始的故障一样。
      继续交流一下。应该是IO到绿线之间的问题。主板采用的是F71860的IO,看83pin到绿线之间的线路。没图纸,没点位,太痛苦。疯狂的跑线。终于,,,,,,发现绿线直到io的83脚
由5VSB经一个882上拉。做个图纸留念。哈哈。用xp自带的画图做的,

        将822电阻拆下来后没有自动上电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822排阻换上去,顺利修复此板。

网友:
3.1

网友:
电阻不拆 自动上电, 拆掉不自动上电。。。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不错!

网友:
借LZ的案例问下 老鸟们,
LZ这种情况是不是 822那路拉低 5VSB 导致IO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但 论坛上不是有人说 电阻不会变小,只会大,那 822那路怎么可能会拉低 5VSB呢?

网友:
绿线被上拉到5V,电阻值变大了,绿线电压低自动开机

网友:
你没看见822是上拉电阻吗?它的阻值变大了导致5VSB不能抬高绿线和IO 83脚的电压,当然会自动上电了。822是上拉电阻,不是下拉电阻,下拉电阻是接地的,而不是接到某电压上。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楼主说 拆下电阻后。不自动上电了。。。

网友:
是上拉电阻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还是很佩服楼主的。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还是很佩服楼主的

网友:
还好,只要跑一条线。

网友:
此贴有点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怎么可能联系到上拉???

网友:
感觉楼主好像写反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是这样维修的:
1.拆IO,还是自动上电。排除IO的可能。
2.再跑线。绿线直通822电阻的。切断83pin到822排阻的线,还是继续自动上电。
3.拆开822排阻就没有自动上电了。
4.更换822排阻,故障修复。

这个图纸我是大概画的,不是标准的图纸。因为没图纸和点位我也解析不了大家的疑问。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多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2523这个是基地的朋友修出来的。我也参考了这个案例。

网友:
此板此故障我去年以修过两片。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更换的也是此排阻。可视为通病。。。

网友(点评):
是呀!怎么就那么人又疑问呢?怪了

网友(2012-07-12):
楼主蛮厉害的,不愧是基地的学员。羡慕羡慕。

网友:
看到大家的疑问我大胆试想了一下。这排阻的信号应该是去控制一个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或MOS管。这管子在去控制拉低绿色线的。光绿线不需要上拉。这问题LZ应该最清楚。他跑电路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