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广达FL3开机显示LOG马上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10):
机器型号:联想X100E
故障现象:广达的板子,按开关,屏幕显示LOG后马上就掉,反复如此。BIOS换过,温控芯片U1拆掉,涛声依旧。各供电正常,特上论坛求助各位英雄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你不上U和内存试试掉电速度是否比上UCPU慢很多        慢的话就应该有短路果断烧鸡法

不知道别乱评论!这机器板载的CPU

网友:
烧鸡吧,最管用了。

都不看帖子评论!

网友:
一般显示马上掉电,不是散热问题就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好像是集显的,加热下北桥试试!也许你会收到意外的惊喜!

网友:
板载CPU?我怎么知道难道我还去看那机子的详细参数? 我乱评论?我想评论你?还不是想帮你?落这样?替楼下 的也说句   就楼主你懂得多?还求什么助?

网友:
看看哪里还有短路的吧

网友:
点单板测试,注意一下coms电池电压,不行哄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