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 变色外接正常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0):
联想B450集显 变色外接正常 笔记本维修

机型:联想B450   集显
板号:LA14
故障:
  正常触发开机亮屏,  但是显示的LOGO 花屏  有图像 但是变色。(像长了麻子一样的  全是绿色的点点。)
  外接OK。。
      初步思路。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 屏 屏线  板的问题。(好像都被我说完了。)
  而外接又正常,, 所以怀疑屏坏了。
   先拆了屏   测了下供电3.3V   高压19V 也上了  都正常
   再测屏线上来的4对信号线。
    (问题来了。)
   发现有一组线(1-   1+) 阻值不对。(对地)
       把屏上的 接口断开 再测。 发现又正常了。。
      至此 排除了屏。 剩下就是屏线或者 板了。
      继续拆机。  板拆出来后。
      找到屏线接口。   板上的接口 和屏上的接口 测线  全部通 没有断线 没有短路。(除了1- 1+那一组对地了)
   很好 看样子 屏线也没问题,
那剩下就是板了,
      在论坛下了图纸

     找到LCD借口(LED的屏 他写的LCD接口)

     发现PIN24 TXAOUT1-  直接对地了。  其余7条线 对地阻值700多 正常
  追此信号 至北桥 E46    无外连元件。

    至此 判断为 北桥连锡  或者坏了。
   二话不说 取下北桥。
     再测 接口阻值  全部无线大。
       顺着板上的脚位E46 又找到北桥IC 上的脚位。 再找了一个地线脚位。 测了下 700多。
  为了安全起见 又测了下 D45 TXAOUT1+ 的阻值  也是700多( 都是把锡拖干净了测得 不拖测不到,)
   所以 很明显  此机故障就是因为北桥E46 脚位与地线脚位连锡所至。北桥本身没问题
      植球后(没钢网  纠结  植球就花了3个小时  0.45的球  真TNND的小)
   再焊道板上,  开机OK    此机修复。
       报价300  给人说的换北桥啊。。。。(其实准备说换屏的)  心还是不够黑啊!!
        其实想拍照片的。。 手机像素不给力啊。 所以准备截图上来的  结果网速又不给力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很给力!!!

网友:
楼主有没有向客户报风险

网友:
给力!
不错,很细,是我就直接干北桥在说,还去测什么啊,呵呵

网友:
厉害

网友:
我只想说lz是牛A  牛C人物

网友:
他是男的 你说有木有咯、
没有b?????????

网友:
原桥不是二修都会连锡??

网友:
一修机连锡出不了货。
这个。 我也说不清楚。 因为是判断的么 。 具体怎么样 实在说不清楚

网友:
为什么不先加焊啊,万一是里面受潮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0
先加焊不行重做
早加焊了, 没说嘛。 那破桥 神桥来的 280都做不下来。 最后用300做下来的

网友:
楼主把加焊俩字找给我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脏话*、搞到280不怕搞挂啊
都说了 没说嘛。。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啊, 准备拆NB的时候 开始用280 做不化 取不下来, 等于加焊了么,。 试了不行 就又取桥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多少年了

这种技术还用多少年吗

网友:
怎么会连锡呢     二修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0
没动过一修
被人拆过, 没被修, 算二修不?

网友:
好好的桥怎么会连锡,工厂出厂就连了还是客户自己搞连了

没修过不会连锡

网友:
楼主修机器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看了比较舒服。

网友:
难道是桥下面有东西掉进去了?

网友:
楼主还真有耐心!如果我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思路不错看来是蛮有经验的

网友:
桥没有坏,有这种效果,有点想不通,不过楼主修好了,说明桥确实没坏。

网友:
一般懂点维修的都会责么修的,不过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价钱不错了,太黑了也不好的

网友:
要是心黑点说屏坏了,收个500+,嘿嘿

网友:
嗯  不错  思路清晰 给力    ..............................  帮你顶顶

网友:
很给力,不过0.45的珠是够闹心的还是没网的情况下,有耐心啊

网友:
lz你忒厉害了,不得不学啊

网友:
正确的思路是维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