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 黑屏问题,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2-06-10):
你好 在吗?
我的华硕
笔记本
开了一天回来就黑了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
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ASUS的开机logo
不是很亮
一闪就黑了
这样的问题是高压板问题吧 ?屏线和灯管,显卡有问题吗?
屏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笔记本

网友:
外接是好的,那检查一下屏线、高压板和灯管吧,我也新手,等师傅们解答,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不对。

网友:
有师傅指点吗?

网友:
第一检查灯管,第二看看高压板式否好坏,第三看下主板的信号是不是没有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