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码25

楼主(2012-06-10):
有一块技嘉主板G31跑码25,停了下来,北桥也加过焊,但还是这样,也清过BIOS。主板点不亮。

网友A:
有显卡没,换显卡,再不行换北桥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外设  声卡网卡  串口芯片  bios

网友:
主板 供电 正常    查下  显卡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刷个别的版本的bios试一下  还不行的话就搞搞内存那边  这个板正常应该是跑2.6就显示了 上次就是修修内存那边就好了 还有这种板千万不要吹桥 这种板桥的问题几乎可能很小

网友(点评):
追问下,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该刷哪个?一个是B-BIOS,一个是M-BIOS。谢谢

网友:
已经过代码了,独显能点亮?测下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这个首先是BIOS,再就是网卡,南桥!我有写过一个帖子关于25代码的!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一次测试卡跑25的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8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卡没,换显卡,再不行换北桥

是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