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笔记本,换过键盘之后进不去WIN7,就在进度条那里半个小时也不进

楼主(2012-06-10):
刚装好键盘的时候开机是好的,顾客的音频线由于外力原因造成少个声道!让我检查一下,我用驱动精灵更新了一下主板跟声卡的驱动,之后就进不去WIN7了,就在进度条等待!用U盘启动进入PE没问题!重新安装WIN7还是进不去!实在没办法了,安装了一个XP给客户!这次没问题了!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跟BIOS有关么?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重新安装WIN7之后,驱动都是重新打的!不过进入安全模式的时候在一个drive文件夹或者文件那里,卡住了,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卡驱动吧,你可以做驱动的时候不加载驱动试试啊

网友:
解决了就好,很多时候就是这么郁闷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A:
什么卡的驱动?我都是用GHOST装机的,驱动都自己打上了,难道要用纯净版硬装么?

网友:
只知道装XP可能有这些现象,装WIN7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不是。装WIN7的话你得改下硬盘模式的。要不然安装不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最反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的驱动?我都是用GHOST装机的,驱动都自己打上了,难道要用纯净版硬装么?

有的不是哦!

网友:
跟BIOS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