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IN/SI 主板开机FF 求助!

楼主(2012-06-10):
客户送修P5KPL 开机显FF 供电都正常,时钟1.6V 复位1.8V,怎么复位这么低呢?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刚开始显示D0 加焊了北桥后显示FF,然后重做北桥,故障依旧。
主板
求助

网友:
各位,有遇到过的说一下怎么处理吧,感谢,有图纸也行。

网友:
没修过和你一样的,但按时序查的话复位应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为什么要做北桥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