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出现这种画面,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10):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有两个U做了PE.一个老版本的PE,一个新版本PE。个人感觉还是老的好用。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少。也有时候是因为有些电脑有木马破坏了,但是有的电脑还是可以用。

网友:
上面的意思好像是丢失什么文件,无法下载! 你没换个盘试试吗 !

网友:
拆了硬盘进PE也是一样

网友:
换个PE再进?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本本说一下

网友:
换跟内存  试试  有时候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记得遇到过一次,这与启动盘有关,

一般是系统盘的PE不兼容硬盘吧.

网友:
换个U盘,或者直接进DOS工具箱直接GHOST! 个人认为这是U盘的主控,和SB不兼容!

网友:
重新换个引导工具试试

网友:
内存不足                         ..............................

网友:
一PE本身读取出问题二内存三硬盘也会吧

网友:
内存问题也会这样的,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随便拿个光盘的pe肯定进得去

网友:
好了啊,就是内存‘

解决了建议在主贴补充说明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笔记本带的网卡一般都支持网启的,,网刻....................

网友:
遇到这样的,排除硬件问题,一般换个不同版本的pe就好。所以我的u盘里有几个不同版本的pe。

有PE可以引导映象的
兄弟,是几个PE都安装在一个U盘上吗,那要怎么安装呀?

网友:
我觉得是PE版本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的硬盘坏了,你换一个试试吧。我也遇到过的。换一个机子装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换个U就可以的

网友:
换个 PE 就OK了

网友:
内存或者PE有问题

网友:
哇。。。应该还没到硬盘那一项。。就是你那个PE不行。。换一个就好了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进DOS,在G

网友:
这是内存问题,我搞到过一次

网友:
楼主用的是U盘启动么,如果是U盘感觉像是PE坏了丢文件了,换光盘试一下吧

网友:
1.PE盘坏的 换PE盘或U盘做的
2.光驱读盘能力差 换光驱试
3.内存有问题或者容量不够大 换个内存试最好
4.兼容性问题,主板

网友:
建议换个pe,现在老毛桃自带三种pe很给力的~~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进PE看看 一步排除到位 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