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SP 016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2-06-10):
计算机服务器电源里的两个黑色圆片,象负温度电阻,但又不敢确认,上面写着:15SP 016   不知哪位同仁知道,请告知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能照个相片上传来看看吗?

网友:
用表测30欧姆,不是15欧姆!并且两只还不一样的阻值!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但个子比一般电原里的大!

网友:
看它是怎么接在电路上的就知道了,如果是串接的电阻可能性大,如果是并接的就是电容了。这种包装的东西一般会是滤波前级的浪涌保护电阻。

网友:
是直接串接在交流输入回路里的!

网友:
应是热敏电阻。

网友:
,电容两端无穷大的,如果是热敏电阻的话用表笔测课测得一定阻值,只要我们这时,拿烙铁去烫它,阻值肯定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我测了一下阻值,加热后电阻慢慢降到零值!看来是热敏电阻,并且是负温度系数的;只不过受损后的阻值变大了一点!如果再串联,在开机时的电阻值可能要大,等于把限流电阻的阻值增大!有可能发热还会烧掉!看来只有找原值换啦!

网友:
如果没有更换的可以取消这个电阻,也可以代换呀,长城电源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零件

网友:
热敏电阻 一般的电源前级都有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能随便省略的,它是消除浪涌电流的;服务器电源更要注意它的可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