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黑屏不亮机

楼主(2012-06-10):
    今天接一HP V3000S机器,黑屏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两个都没有好,郁闷呀   最后,换个屏好了,汗

网友:
那你就有点郁闷咯,换了一个没有好那肯 定就要换个屏先试了嘛,

网友:
可能是两个都有问题吧,如果是屏问题不可能不亮机的呀!

网友:
可能是两个都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
那显卡没坏也得换,,显卡门的显卡吧

网友:
楼主运气有点背啊

网友:
HP V3000的机子,屏都好烂的

网友:
你啥现象呀,这么大工程

网友:
基本上都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啊。V3000本来显卡就是有缺憾的。。

网友:
额额  那两个显卡是新的?  还是从板料上拆的

网友:
显卡缺陷没办法 没坏最好也换了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