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玩游戏几小时后花屏,拿过来后跑3DN次都没问题

楼主(2012-06-10):
今天接到一片七彩虹 GF9500GT的显卡,客户拿来说玩游戏几个小时就花屏。我用3DMark03和3DMark05跑了N次都没问题。请问下是不是显卡跑3D正常就能说明此显卡没有问题。或者说有些显卡有问题跑3D也是跑不出来的
显卡

网友:
自己上机打游戏吧,我怀疑是他系统问题导致,花屏不一定显卡,而且他也没说花屏的现象啊,不一定显卡花

网友:
让客户把主机一起拿过去用它的主机测。
同意楼主:
5.0
iamzzl
同意楼主:

网友:
客户主机可能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临湘极光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花屏有两种,一是,显卡造成的,显卡太热也会的,另一个是显示屏坏了,也会花屏,你得问清是什么样的花屏?
同意楼主:
0.0
易点小弟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