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能正常开机 屏不亮

楼主(2012-06-10):
机子没进过水 。开机指示灯亮 电源灯亮   硬盘灯不亮  CPU风扇不转   屏不亮   应该是主板没工作。请问高手怎么查  谢谢

网友:
~~~~~这是,,   先量量各大电压都出来没啊

网友:
外接亮不亮

网友:
CPU的大电容坏了。

网友:
我测了有5V 3.3V电压 听硬盘和CPU风扇都不转   硬盘有5V和3.3V电压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老大,你这样说不好搞的,你还是按时序修吧

网友:
到底跑码没有呀?电流还是看得出来撒

网友:
最好是把跳动的电流给说一下。。这样就知道了。。要不然怎么明白啊。。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一样的R467 ..故障现象一样 ,开机正常,可听见开机音乐 ,屏幕无显,,加焊显卡无果,
拆屏之,屏线\保险等均正常,,未发现明显故障,装好后开机居然亮了!!!!!!!!!!\
故障不治而愈,,, 猜测是屏线接口处接触不良,,拔了在插就好了!!
建议LZ试下,如果也OK了,基本可以确定又一个通病 ,,哈哈..

网友(点评):
我这个和你故障不一样 开机没声音 硬盘灯不亮 CPU风扇不转。

网友:
又出现牛B人物。4楼,又知道哪坏了!4楼神人也。。。

网友:
我也遇到了,可以换南桥试试,因为南桥很烫,我没bga,只好换板

网友(点评):
我的南桥不烫 只有显卡热

网友:
用手摸南桥晶振过一会儿CPU风扇会不会开始旋转?我的是过几分钟CPU风扇开始旋转但是屏依旧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