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线后花屏

楼主(2012-06-10):
     客户刚发来的时候是使用中黑屏。之后换个屏发了回去,刚用一天又给发了回来。然后刚开机一切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后,上半部分出现三条亮线,这个还不算完,一会就出现花屏,基本是全白那种,一会还出现像云彩一样的红色。。。好神奇。没见过这种情况 ,求教 这个还是屏的问题么。还是别的有问题 把屏给弄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屏的问题,,屏线坏的话出不了这种像云彩一样的故障

网友:
又是屏的问题,,

网友:
料件又给配的垃圾货。。。还没用就又坏了

网友:
好像是屏IC问题

网友:
几乎是屏 挂啦。。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3-10-12):
应该是是屏IC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