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865G7MF-SH没复位

楼主(2012-06-10):
富士康主板865G7MF-SH没复位,测得CPU供电1.2V,内存供电偏低。2。2V,管子发烫,发烫的,还有他旁边的管子,还有FF6137B,北桥,都是瞬间巨烫,测得内存共的阻值只有25欧姆,换了管子还是一样,是不是北桥短路啦!!!!!求高手解答!!!!!

网友:
很有可能    再仔细看看

网友:
北桥巨热也不一定是北桥坏了。有时也可能是缺某一电压引起的,有过例子。把其它的电压再查一下看看哪个不正常。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A:
时钟正常吗  内存时钟正常的话北桥应该没坏

网友:
什么叫短路,对于桥来说他的电阻在0.5欧以上都不算短路。

网友:
要修的话把桥先取了测下阻值啊。

网友:
楼主帮我看一下这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上次拆了搞丢了,没有这个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你像北桥坏了啊,

网友:
修好了,是北桥的供电出现问题,换了LM358,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正常吗  内存时钟正常的话北桥应该没坏

内存时钟在那看

网友:
测一下VDDQ那个1。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