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2-06-10):
本人小白,请教各位个问题: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前,原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高压部分的12v电源线、底线、开关线、控制线都需要断开吗?不断开会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要断开的,这好找,在插槽那顺着线路跑就行了。只要断开12V,ADJ,  ON/OFF开启信号就行了。地线不用管,找到在哪再连到高压板的相应位置就好。

直接把原来的接口焊下来,,再用线接到通用高压上面啊

网友B:
“在插槽那顺着线路跑就行了。”----

不好意思,您指的这个“插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连接驱动板的那个插槽吗?

网友C:
不用断开的,你只要把原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变压器)拿掉,把原高压板短路排除,把高压开关管去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接12V最好是在原高压板的高压电容上接,这样你原高压板的12v保险也会起到作用,要是你高压板接错了也不至于烧到高压板和其他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断开的,你只要把原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变压器)拿掉,把原高压板短路排除,把高压开关管去掉,这样就可以 ...

按你说的,好像是并联了个通用高压板,如果是并联的,原先那保险还气作用吗?

网友:
其实改通用板很好快的~找出重要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插槽那顺着线路跑就行了。”----

不好意思,您指的这个“插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连接驱动板的那个 ...

我说的不清楚,不好意思,呵呵。对,就是一体板接驱动板的那个插槽。你搞一体板上的槽就OK了,驱动板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断开的,这好找,在插槽那顺着线路跑就行了。只要断开12V,ADJ,  ON/OFF开启信号就行了。地线不用管,找到 ...

断供电是不是切断一体板上电源部分到高压部分的那个保险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供电是不是切断一体板上电源部分到高压部分的那个保险管就可以了?

我是把板子背面的线路割断的

网友:
不断开一样的,不过用了用的持久一点还是断开好。。。把12V后级负载直接断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好像是并联了个通用高压板,如果是并联的,原先那保险还气作用吗?

只要你在原来高压板保险的后极接12V给通用高压板就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