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液晶的程序

楼主(2012-06-10):
城M1931液晶,大多数插上电源,液晶能点亮,但用半个小时屏就灭了,灯还是亮的,但开关按键不起作用了,不能开也不能关,只有拔掉电源,重新插上,但有时候电源灯也不会亮的,按开关也没有反应,这个机器的板我刷了18.5寸的程序在18.5寸的长城显示器上就好了,我用其它的驱动板就点不亮这个19寸的。就这个显示器的程序那位大师有给我一份我万分感谢 qq787260415

我也碰到了这要的显示器,故障一样的,刷BIOS好了,用SUPERPRO 580编程序可以刷

网友:
刚修复一个长城M1931,故障开机蓝暗屏,驱动板费了不少事,最后刷了程序正常了。送给你试一试运气。 M9WJU TSUM1PFR-LF

是不是用SUPERPRO 580U的编程器能刷不????

网友:
这个有用 谢谢 我的4块板子就是刷这个程序刷好的 使用的编程器是tl866 给后来人一个方向

网友:
顶一个,手上正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
楼主有长城18.5的屏驱动啊,能给我传下吗,我的长城18.5换了通用的2621点不亮,也许是驱动不支持,我想试刷下,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先谢谢了QQ1411848195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长城的MCU有时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