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

楼主(2012-06-10):
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主板图纸UP7MX 双敏图纸谁有

网友:
  这块主板 内存供电 上MOS管 换一个烧一个! IC 管理也换了!   无语死了哦~  内存供电MOS管换一个 就 不正常一个~ 打上MOS 的D级 阻值 才20多O !  卸掉就OK !
G级 的电压都出来了 4V左右 ! D极 5V 入  一焊上MOS管立马 G 极没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