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连接点这么找对吗??

楼主(2012-06-10):
针对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改通用高压板

1、12v电源接到电源部分的标识25v的电解电容的正极上。
2、地线接到电源部分的标识25v的电解电容的负极上。
3、开关和控制线到电源输出到驱动板的接口上去找。

本人小白,这都是从网上看资料自己总结的。请问各位前辈我这理解的接线方法对吗?
开关和控制线如果主板没有标示,怎么区分啊?{: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A:
12v电源接到电源部分的标识25v的电解电容的正极上

这样是不是没经过高压条的保险?

网友:
你这么连在一般的机子上还算对的,不要只看电容的耐压值,要找电源板上的12V的输出管,来确定你连接的12V的正确性,GND比较好找,找的接地点就可以了,我一般是接在电容的负极,开关信号,要是主板没标注,你找最细的线,一般在2-4跟,其中一根是开关信号,一根是ADJ亮点调节,你没跟都试一下,不会烧板子的,只要你12V接对了就没事,一般开关信号(ENA)会接一个电阻到三极管触发极。你可以跑电路找。

网友:
开关可以看驱动板标识   或者按开关看看哪个脚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没经过高压条的保险?

通用高压板上也有贴片式保险吧?

网友:
12V 好连 关键是在开关上  不急 真没有标示一根一根换 目的明确搞定就可以哈

网友:
驱动板到高压的有两线一个控制一个亮度调节  其中一个做为控制一试OK..

网友B:
开关ON 那里有些有写着的

网友:
代用时有一点必须注意因为有的品牌机高压供电是25伏这时在选通用板时就要选择耐压高的。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的12V电压,地是很好找的,再看接电源上接口上的标识。找开关位置。。。

网友(2017-01-06):
3跟线  电压 地 开启

网友:
供电接12V  地线,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2017-06-17):
要找到信号地线12v

网友:
最好用表量一下电压

网友:
差不多     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从电源板上测量找12V 地线随便找一个,开机信号啥的也是从接口位置找

网友:
现在很多都有标识  按上面接就可以

网友:
小小白吧,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发贴。

网友:
12V  ON OFF GND 就三个信号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有标识,真没有只能查线路了

网友:
12V好找,就ON有时就要量一下开关时电压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ON 那里有些有写着的
好多板子不会写,12v跟地很好找的,开关一个个试,高压板接线一定要经过保险丝,不然电源烧过来会全军覆没的

网友:
思路基本正确,但一般电源板上都有标记,按标记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