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6的场管能用其他型号代替吗?

楼主(2012-06-10):
接到一个同方进水的机器,SI4466的场管腐蚀了,翻遍所有料板居然没有此型号的管子,请问下各位师傅,还能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替吗?

网友:
在料板上看到像是场管的就查一下参数,最主要沟道要一样、脚位一样(不用改线路)、电流大于等于原型号、导通电阻小于等于原型号、VGS、VDS耐压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