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卡住了

楼主(2012-06-10):
七彩虹C.P31AK主板,自检过不了,CMOS也进不去,已经最小化系统.按键盘灯有反应,按CTRL+ALT+DEL能重启

网友:
声卡  网卡   bios    SB

网友:
先把电池放下电       看能进PE不  可以进就刷个BIOS  不能用USB端口的话在试试用编程器刷刷

网友A:
怎么刷BLOS呢?   小弟  真不知道呀。。

网友:
CMOS清过了无效,也没编程器

网友:
有拔掉硬盘 光驱开机吗?

网友:
裸板测一下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想办法刷一下吧。

网友B:
买个编程器嘛  才300来块 。我抓住主板就是 先刷bios再检查其他 。呵呵。。我是新手只有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底座也有可能啊

IO还有可能呢    呵呵呵  这个想要准确答案是没有的  呵呵呵

网友:
建议扫下内存。

网友:
定开机画面的问题最烦人,先搞外设吧,要外设没有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遇见过类似问题。自检过后就黑屏。最后换PCI显卡正常。估计是AGP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BLOS呢?   小弟  真不知道呀。。

要用编程器的  很贵的哦

网友:
这个是挡LOGO啦,先BIOS,再网卡、声卡、南桥!我写过一个有关的帖子,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936-1-1.html

网友:
有没有用马卡跑一下   看能不能跑  或者卡在什么地方再判断

网友:
上测试卡跑码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嘛, 给个最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编程器嘛  才300来块 。我抓住主板就是 先刷bios再检查其他 。呵呵。。我是新手只有这样。

300来块有什么好的编程器,介绍个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