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200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06-10):
东芝Satellite L200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开机,电源换过没用,哪个地方的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补充内容 (2012-6-17 22:48):
大侠能列举吗?初学乍练的,多指点!

网友:
cpu后面的电容。

网友:
一个个问题排除啊,仔细找嘛

网友:
是通电测量,还是不通电测量。各位大侠,能有详尽方案不?

网友:
电源插入会有一个ACok信号是充放电发给EC的,如果抓不到电源就是不开机。

网友:
东芝笔记本一般这样呢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东芝  可能是  分压电路   问题额    楼主 能解决吗???

网友:
这个很多,第六检测信号没带EC,其他的问题!我还在学。

网友:
大侠能列举吗?初学乍练的,多指点!

网友(2013-03-04):
东芝笔记本的通病啊。。

网友:
东芝L630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电源芯片51124 此芯片是产生5V 3.3V 的  此机待机只要3.3V  5v是开机后才有的,io旁的BIOS也参与着开机。。。。

网友:
东芝L630 电源不开机电池开机,IObios也参与开机,

网友(2013-10-24):
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待机正常,很大可能是充电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