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笔记本

楼主(2012-06-10):
进不了PE,装操作系统非常慢,装完操作系统后,无网卡驱动,换若干操作系统一样,进PE时,到进度条时无反应一直停在那里,格式化也不行,请问,该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lz没有网卡驱动你下载试了吗?别是在bios里面关了,还有就是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哦。

网友:
待机电流高吗?开机的时候,摸摸看烫手吗?现在雷击的比较多 注意 EC 网卡 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