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6-28):
来自: 重庆 来自 重庆
国产的安泰信热风枪8305、焊台969。热风枪8305是旋转风的,风嘴取下是大口径,拆焊和焊接输入输出芯片很好,看输入输出芯片在主板上的什么部位,如果在主板比较边缘的地方,一般300度~320度,三分钟左右搞定。969焊台,使用的是无锈钢外壳的发热芯,是两线。好像是访白光,调温是插卡式,换了新的烙铁头后,还可以调整补偿新烙铁头的温度。如果不用烙铁时,到了一定的时候,烙铁温度自动降到250度,要用时拿起烙铁马上又回到设定的温度上,延长烙铁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