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脑显示故障

楼主(2012-06-10):
一台电脑,配置为VX主板+MX233+2根16M SD内存+4.3G硬盘+S3765显卡。在使用过程中只是重新挪动了一个地方,重启电脑通过COMS自检后在“STARTING WINDOWS95……”处死机,再重启后显示屏幕全黑。
重启几次也没用

网友(点评):
这是多少老的机器呀,,换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种元老级的东西没有必要搞了 弄好了也活不长 本身电子元件就有使用寿命

网友:
换一台吧,,这种机没价值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太老了 我还没见过 呵呵

网友:
把内存条擦一下,再安上看看。

网友:
内存的事多吧

网友:
楼主,这世界上还有种东西叫“主板诊断卡”
         这世界上还有种办法叫“操作系统重新安装”
         这世界上还有种技巧叫“板卡级替换”

网友:
楼上的别叫,楼主的机器是工控机。

网友:
都是氧化放的错,建议LZ解体重新安装一篇试试。

网友:
收藏吧 我就收藏了好多元老级的配件 以后会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