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640M

楼主(2012-06-10):
今接了一台DELL 640m ,故障时: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到0.18  电源灯亮着   拆开看3  5V都有  ,本以为想换EC看看,EC换了,开机电流还真的上去了,然后接屏  亮了   ,以为这样可以了,装好机器再测 ,故障依旧 ,后以为EC没换好,又换了一个电流又上去了,再开又是这样  ,不解,不知何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你检测下:系统电压3v转换到+3vsus的电压偏低0.70v(正常是3.3v)。你主要查查这部分的电压。

网友:
谢谢了,今天商场下班了,只能明天测了,如果电压正常的话,我打算干南桥!我好像印象中亮了3.3v有 的

网友:
顶一下,还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
解决了,客户现在正取机测试中,是南桥的问题  虚焊了,压一下 ,OK  .这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