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 I3不触发 成功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0):
CQ32 I3不触发  成功笔记本维修

今天中午接一台CQ32 I3的本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05以为是3V.5V有微短,于是拆下主板量开关有3.3V 按下开关键有高低高跳变,这时候心想开关3.3V都出来了 应该3V 5V都出来了吧 于是找到待机芯片

接着又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vin 19V     EN3.3V     REF 2V    VREG5 5V     VREG3 3V     ENTRRIP1  ENTRIP2   0V测到这两脚的时候发现不对

ENTRRIP1  ENTRIP2  是由U1007控制 U1007的G极又是受Q1022控制  Q1022的G极受ALWAYS_PW_EN这个信号控制,ALWAYS_PW_EN这个信号是来自EC的120脚。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图吧

首先ALWAYS_PW_EN发出一个3.3V的高电平导通Q1022,Q1022 d-s极导通直接把+V5AL过电阻R1173接到地 那么U1007的2脚

5脚控制级就是低电平于是不会导通那么3V 5V就会正常输出

现在说下故障点吧

   ALWAYS_PW_EN是从EC120脚发出3.3V高电平正常 当我量到Q1022控制级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1.3V这就不对了呀  正常情况下

Q1022控制级也得有个3V以上电压才能导通Q1022 仔细一看ALWAYS_PW_EN过来经过R1175 R1174分压得来 分压之后电压也应该是3.2V才对 于是打了下R1174阻值变小了 于是上料板找电阻 找了半天没找到,然后直接从R1175的一脚直接飞了一根线到Q1022的控制级

再用表打3V 5V都出来了 按开关正常触发上电 接屏亮机

本人刚学笔记本维修4个多月第一次发帖 语言不通的地方还请到家不要拍砖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5.0
"于是打了下R1174阻值变小了 " 楼主,电阻的阻值这可能变大怎么可能变小,是r1175的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不错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网友:
EC发出的ALWAYS_PW_EN

网友:
请问下EC是不是一个统称,这上面是不是ITE这类的IO芯片?感谢!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又多了一个经验。。。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功很深嘛!高人。我要是能像你分析的这么清晰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否收我为徒?师傅!

网友:
有潜力才4个月到这样就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下了功夫 思路好学习了

网友:
好专业,懵懂阿……

网友A:
基础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扎实,思路清晰

听说实地的都很强 有空得去学习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真够矫情的,发个帖子还要变相做广告感谢下基地。你的帖子我想拍又不想拍,算了。

网友:
学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好学习努力在钱,养家伏口,西饭

网友:
不错的维修,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看图纸的基本功这么好,分析问题又到位,是不是基地的实地学员不重要吧,重要的是要常在基地的网站上与维客们多多分享维修过程,把迅维网发扬光大。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啊

网友:
学笔记本维修4个月都那么厉害了啊,钱途无量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请问一下楼主此主板的图纸有吗,能否传给我一下,谢谢。QQ:326069347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真厉害 真羡慕你们啊  我太菜了  看不懂图纸。。。。

网友:
有图 有真想 有思路 有耐心 楼主 对你是:“羡慕嫉妒恨!”
希望有一天也能达到你的水平

网友:
不错啊几个有就是高手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才学了四个月就这么厉害了。

网友:
R1174阻值变小了 于是上料板找电阻 找了半天没找到
电阻阻抗不会变小的  肯定是相关的线路有问题  被拉低的哦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想你学习,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拆开机之后,到底有没有3.3V 5V

网友:
从R1175的一脚直接跳过来,这样对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拆开机之后,到底有没有3.3V 5V

没有 3V 5v待机

网友:
楼主,能讲一下看图纸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