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泰佳G540刷不了后缀为ROM的文件吗?

楼主(2012-06-10):
如题。我是在WINDOWS下刷华硕的M2N板的BIOS的,不巧一半停电了。就没办法启动了。我就用G540刷。可是选择BIOS文件时,有一个文件格式选项。没有ROM选项。只有BIN,HEX。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刷不了后缀为ROM的文件

网友(点评):
去下载.BIN的文件吧,然后用编程器刷

网友:
改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试着改了,可是刷完后对比出错啊。哪个文件我试过在DOS下刷写是好使的。刷完出错后我上到机器上无法启动机器。通一下电就灭了。

网友:
楼主,所有硬编程器都不支持.rom格式文件的,只有flash软件才支持.rom文件

网友:
那就把ROM的文件转换成BIN,HEX文件

网友:
后缀名 可以改吗

网友(点评):
上面楼主说过改过杀进去不中用。

网友:
不是简单改后缀名的问题,而是文件格式ROM和BIN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不管BIOS文件是什么后缀名,你只要选择BIN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BIOS文件是什么后缀名,你只要选择BIN文件就行了

我是选择BIN了,也刷成功了。但是在比较的时候提示出错。而且上到板子上也不好使。这个BIOS文件在DOS下刷过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