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看,谢谢

楼主(2012-06-10):
请问一下各们师傅当QZ10的G极为高电平时,QZ8能不能导通,如果能的话请问一下为什么,谢谢、、、、、
同意楼主:
2.0
很懂你
同意楼主:

网友:
QZ10的G极为高电平时,QZ8不能导通
同意楼主:
3.4
同意楼主:

网友:
胡奎
同意楼主:

网友:
zhuaiwei7531
同意楼主:
P沟道的MOS G极高电平截止

网友:
坚持、
同意楼主:

网友: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图都不清楚吗?那怎么样修机子呢?基础加强一下吧!好多机子用上这个电路的
同意楼主:
5.0
申再球
同意楼主:

网友:
QZ10为N沟道三级管.当G极为高电平时S跟D导通.拉低B+_BIAS. QZ8也为N沟道MOS管,B+_BIAS被拉低为低电平时,QZ8不导通.QZ10的G极为低电平时. 则反之..
同意楼主:
3.3
鱼儿的翅膀
同意楼主:

网友:
左眼跳
同意楼主:
够详细了,楼主应该能看懂哈。

网友:
恭喜你 中奖了 哈哈

网友:
QZ10为高电平导通把电压拉低了,所以QZ8截止。

网友:
我也觉得不应该导通,但在看别人贴子的时候都说能导通,所以就不能确定,看来以后应该自信点,谢谢各位的教导、、、、、

网友:
应该能导通吧。 G极的电压大于QZ10 极的电压呀

网友:
肯定不能导通啊,qz10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如果QZ8是P沟道的就能导通,因为QZ10的G极是高电平,D极也是高电平,S极接地,QZ10是N管,只要Vg大于等于Vs+0.7v那么正偏,于是会把QZ8的G极拉低,QZ8是N沟道的,G极低电平是无法达到导通条件的,如果是P沟道就可以了,因为只要P沟道的Vg小于等于Vd-0.7v就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