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A_CORE 不出 求助高手分析

楼主(2012-06-10):
14.22.19.17电压正常
shdn 正常
但是 6.5.7 脚不出电压
vga-core也是不出电压
我觉得是芯片保护了  但是后记没有短路
谁知道接下来如何分析啊
坐等、高手

网友:
题目打错了应该是 VGA

网友:
断然不是后级短路保护,此为芯片本身工作不正常,首先,如果以上数据楼主是用万用表测的,则全然不可信,万用表在我眼中只能测通断,打阻值,而电压,它不行,故,首先楼主先用示波器确认以上数据的准确性后(纹波,杂波,跳变)我再继续分析,既然5,6,7脚不出电压,就不再需要往后看了, 就定在芯片本身了,SHDN也不需要看了(少数IC需此信号,此处暂且考虑进去吧),此芯片得到供电即会输出LDO,即REF,而此处无产生,故有以下几种可能:VCC,VDD不稳,接地是否正常,PC83漏电,REF后级短路(看清楚不是芯片后级),PR199,PR200损坏,PC84损坏,PC90,R5,R6,R7损坏,一共就这几个脚和原件,若全部排除完毕,必定芯片损坏,别的信号一律不用考虑。没半点关系,先把REF弄出来再说。

厉害!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兄弟高见啊。
手小弟一拜 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嘛,开机瞬间有波那是被后级拉低了,如果没有,那就是自身问题,前提是自身各条件都满足

网友:
示波器 暂时没有  开机瞬间测试 DH为0 DL为5V
pl18对地是004
师傅说显卡应该没有问题
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