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CPU旁边的4个电感同时发热。。关机

楼主(2012-06-10):
在什么情况下CPU旁边的4个电感同时发热。。关机。。。。。。。

网友:
这几个电感都是封装起来的,发热又不是发烫。

网友:
cpu的温度过高,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A: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三CPU供电IC出问题,四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都说了,只能点个同意楼主了

网友:
你太牛了,都给你说完了,我想回复一下都不行。

网友:
哥们都给你说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三CPU供电IC出问题,四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我一一查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一查看下。。谢谢

努力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三CPU供电IC出问题,四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嗯,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网友:
看看电容吧,有鼓包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三CPU供电IC出问题,四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
发热就有大电流 后面有cup 电容 只查找些了

网友: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

网友C:
CPU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CPU温度过高,二场管老化,三CPU供电IC出问题,四CPU供电电容容量下降

你太牛了,一点机会都不给别人留

网友:
直接换了,检查上下管

网友:
5 楼是高手啊  学习了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了也有可能

CPU是好的。我换了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