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0Z1-L03屏点一会会闪

楼主(2012-06-10):
M220Z1-L03这个屏点一会后会闪,冷开机正常,点一会后屏热了就闪,原来修过一块奇美的屏,开机白屏,查是一个贴片电容击穿了,换后屏好了,这次应该也是哪个贴片电容不良造成的吧,但屏的的电容不太好拆,不能一个一个的用风枪吹下来代换吧。求高手热指点。

网友:
是灯管坏了

网友:
LZ你说的很含糊,屏闪,是图像闪灯光正常,还是图像正常灯光闪烁,还是图像灯光一起闪烁

网友:
灯管是好的,我全拆过,灯管没有坏,先以为是灯管打火,后来将四根灯管全换新的,故障依旧,点一会儿后,屏幕向下向右放大的闪烁。有时还会出现放大后不闪,但图象却超出屏幕了,我只用1024*768的分辨率。怀疑是屏电路的故障。有没有人修过这种屏呀。

网友:
换的时候高压部分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我联电源板驱动板都代换过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