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10):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是昂达的775型号忘记了,测对地没短路,上诊断卡跟假负载,上电3.3VSB有,CPU没电压,总线1.2V,内存1.8V,桥1.2V,然后CPU供电吱吱吱吱的响,一看诊断卡跑码了,再测CPU供电出来了,这板子4相供电的,就是一直在吱吱吱吱的响,手摸有一个电感很烫,测这电感也是好的,然后过了几分钟突然掉电了,再点开关没反应不上电了,拆了CPU的4组MOS管,4个上管,4个下管,全烧光了

网友:
电感都发烫了,电流说明过大,不把CPU烧了算运气了~

网友:
测控制脚的线路

网友:
量上下管的控制级对地阻值

网友:
用示波器打MOS管控制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