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待机0.03A 触发后变成0.00A

楼主(2012-06-10):
接同行IBM T60一台,接电流表,待 机电流0.03A,按开关触发,电流从0.03A变成0.00A,无任何反应,电流一直停下0.00A,重新扒插插头,电流表还会显示0.03A.拆机测得待 机电压3M 5M 1R5M 2R5M VDD15V都有(不确定IBMT60待 机时有几组待 机电压),各大供电电感及B电压对地没有短路或阻值偏小. 按开关后,电流变成0.00A,板上的所在待 机电压都变成0.第一次碰 到这种问题.
请各位高手们发表下建议!

网友:
查下,南桥  可能性 很大

网友:
   后级 估计短路了。 你看 看 3B  5b 有短路没。 首先 短开 3B  在断开5B 看看 掉不。。

网友A:
换三五伏的供电上管试试。修好过。

网友:
我 KAO .回答的五花八门啊,果断排除后级短路,IBM的机器你还得深入研究下,此为明显的保护,待机保护,且是不可触发的保护,简单的一笔潦倒。之所以排除后级短路是因为IBM的设计,若后级有短路,待机IC只会关闭电压输出与好信号,但好信号并不会产生待机保护,且简单的想一下就知道了,若后级短路则需待机IC来开启不可触发保护信号,问题是它若有这个本事,前提条件是它要能工作起来才能维持这个信号,但保护后它已经没了工作条件,已不再工作状态,何来本事操控?故此跟后级短路保护没半点关系,既然为待机不可触发保护,那么很明显是**************造成,理论就不透漏了,主查TB芯片工作条件,55脚电压是否低于0.5V,52脚是否为高,58脚复位是否正常,THRM信号是否有效了,另 查MAINOFF是否有效了,PWRSHDN是否有效,SHUTDOWN2是否有效,跟EC没关系,跟ICH没关系,只因为这是IBM。主查PMH,TB,必定是以上4信号中的一个造成。

网友:
上面标着lenovo那个片子在pc卡下面的坏了,换了会好的。

网友:
3V,5V那块出了问题

网友:

七楼的那位朋友说的是对的,按了那个IC PMH7,开机后显了,一切正常,但装机后,麻烦来了,
待 机0。03A,触发到0。05A,掉到0。03A,也不能再次触发,这时测得板上的3m 5m只能1。2V左右,1R5M、2R5M为0,VDD15V只有0。6V左右,公共端主供电0。8V

PS:装机时忘了贴H8上面的那层绝缘胶了,便现在板上也没有测得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还有待机 3V 5V供电也会这样。

网友:
后继电压有短路   查下PWRSHDN#的关闭条件

网友:
说的都听不懂

网友:
那个机器保护电路多,电感不短,那可能是第3城电压短,俩电感是没有用的,可能是那个mos管软机窜了

网友:
7楼是对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朋友。

网友:
换3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4-11-09):
引用 网友A:
换三五伏的供电上管试试。修好过。

神回复,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