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显卡的BIOS么

楼主(2012-06-10):
宏基的显卡板上基本都有一个贴绿贴的原件,是否显卡的BIOS呢,如果显卡BIOS程序坏了该咋办啊,官网并没有显卡的BIOS程序啊!

网友:
一般独立显卡板的向显卡bios在板子上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显卡芯片烤得很厉害了

网友:
应该不是,第一没见过那么小的BIOS芯片,第二是笔记本哪有显卡有独立的BIOS。

网友:
天呀怎么烤成这个样子的呀,上面不是的张纸呀,不是BIOS的把纸拿走看看,但肯定不是BIOS。如果有人拿烤成这样的板给我修,基本不怎么想修的要么收高价要么不修也不会帮客人换板。

补充内容 (2012-6-11 16:42):
今天接到这台机器了,是BIOS,文件也读出来了,如果需要请在此回复

网友:
烧???明显吹过的。。

网友:
你看下芯片的信号应该可以知道啊,我感觉是的

网友:
修成这样,可以收高价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的bios 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不一定

网友:
旁边那2个黑的是什么型号,报上来看看

网友:
可能没救了!

网友:
acer 4520的机器吧,显卡芯片多数挂掉了,还有看看那mcp67是不是也罢工了

网友:
楼主是这款显卡吗?Acer 8400M G 256 MB,bios我Google了一下,有,但是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把标签纸取掉,看看芯片的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ACER 的机器的显卡,那个8脚确实是它的BIOS

网友:
你们都什么眼神啊,那不是烤的,是加焊显卡用的焊膏的颜色,残留的焊剂没洗净,就象拉完屎没擦屁股一样,弄的哪儿都是,总之一个脏。

网友:
把芯片上的标签打到网上找找是不是BIOS芯片,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显卡BIOS,宏基的笔记本显卡可以拔下来的吗,没修过宏基的。

网友:
BIOS芯片一般喜欢用这种绿色的纸贴住的

网友:
BIOS芯片是喜欢贴标签的。贴纸小心拿掉,看看芯片型号就确定了。资料如果网上搜不到,只好从好的往外拷了。

网友:
是BIOS的可能性很大,一般型号是25开头的,也有24的,少

网友:
这个不就是8400独立显卡~!

网友:
把纸撕了看型号啊,光这样看不好判断。

网友:
把标签去掉,看看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显卡板。搞的也太那个啦吧!

网友:
没有刷过啊因为没有程序啊

网友:
我正好收到一台宏基的机器,正好也和你的这块显卡一模一样,也是别人烤过,那芯片是BIOS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了,型号是25F512AN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应该没有bios 具体不知道 报这学习的态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