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12-06-10):
接手一台X31  开机电流在0.6晃悠,以为是不过内存 拆机发现是cpu风扇转不起来  去掉风扇电流固定在0.6  测cpu供电1.12   cpu无温升  直接干掉cpu    结果不触发了  测电压有1.8  没3.3  5v  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这活干得太冲动了,X31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电压没起来吧,你量过没有?凭着感觉做事,只怕事越做越多

网友:
X31 貌似 有个通病 1.2V 的电压 没有。导致CPU 不工作。 基本都是那个电容 坏了。。。 现在好好 查查 3V 5V 芯片的 工作条件吧。。 有可能 你搞掉件了吧。。。

网友:
楼主太鲁莽了  最起码得有一检测卡  没卡也得量一下电压啥的呀 不能一上来就干CPU呀  桥呀啥的

网友:
看下3 5 V芯片吧,

网友:
这机子是有通病的啊,楼主可以先看下

网友:
无3.3  5   1.2   说是换个电阻就OK   哪位遇到过?
在豆丁网看到的

网友:
已修复  多谢朋友们的建议  用风枪加热就出来3.3  5 v 了  换掉两个电容  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