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半小时屏闪

楼主(2012-06-10):
修个22液晶能正常通电显示,但半小时后开始屏闪,不是闪黑,然后越来越 频繁闪的时候屏的上下边竖的花纹,类似花屏那种。拆机把电容全部更换,不行。因为闪的时候不黑,觉得灯管没事(没有实际测)。个人感觉是什么东西发热引起的,但没什么思路。手上没有通用板没法测屏。。。请教大伙,哪的问题?高压。驱动板,还是屏。。能具体点么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的问题  我也有台一样的  开始时没事过一会就闪了  开机时间越长闪的越厉害

网友:
我把屏换到另一台屏坏的显示器上现象一样  、

网友:
把盖住屏电路的铁板揭掉,然后加个小风扇。。。应该可以撑过一段时间!

网友:
马片吧,要么就是驱动板

网友:
今天刚接了台瀚视奇的HG221A的也是这样,开机2分钟左右就开始闪屏,越闪越厉害,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温度很高,三极管温度也不正常。闪的时候测了电压都正常~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开机时间越长就闪的厉害,驱动板更换过,确定是屏的问题,发现屏上的芯片和那个提供3.3V的电压的驱动管烫,后来是没办法了,在显示器外壳上加了一个风扇。

网友:
出现闪屏的故障,一般是屏上的问题,液晶屏上的哪一个连接板上的芯片虚焊有这一情况,还有液晶屏的连接板上的电压供电转换电路不良也会出现这一情况的。

网友:
驱动板?刷程序 不行? 屏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拿出来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