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威JW JWN73VM-B2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06-10):
在二手商买了的一块 JW 主板  775的  集显     小板

上电四个0000   复位灯一闪即灭      应该有复位了  不过 还是查下CPU 有无复位    找到测点后  有1.2V  正常

看到单桥就想干桥   先不忙 看到 主板上 都有留着  CPU 至北桥  总线  数据线  打值       打到其中一个为400多     其余都为281

是桥虚了?  还是CPU座子?  看了下主板背面   CPU座子是透针的     虚焊可能性很小          果断 上BGA   干北桥

完了后 再测 CPU 至北桥 总线  和数据线   都为281              装上CPU  上电  试了下  一路跑到7F       亮机

这还有个问题   不上内存  跑乱码   有图为证!

=================================无内存

=================================有内存

同意楼主

网友:
l楼主不容易!。。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怎么看都不是AM2集显小板。

网友:
写错了,呵呵 ,AMD的主板搞的多

网友:
单桥的775板100块起码有90块是要烤桥的,看到这种板我目测一下没发现什么就基本上是烤了就好,除烤爆外,但机率很少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NV桥都先加焊的

网友:
我也还真遇到几块一样的哎。可惜后来没有修好!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单桥的就是容易虚啊  是不是都这样呢

网友:
我的单桥被我烤爆了

网友:
发现很多机器除不干桥,估计都没修好吗?

网友:
烤桥看样温度得掌握好

网友:
LZ辛苦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做 台式机都闲没利润 我是觉得只要是板子 修好了就行 赚钱是次要的只要能把技术学好就行

网友:
恭喜楼主小赚,现在上2代内存的集显板子最少也要卖80以上,一般都买100-120,不过不要保太久哦,打过桥的板子最多保修一个月。

网友:
775单桥主板,不上内存跑FB FE

网友:
只当是练技术

网友:
为何NV的桥都虚寒,干嘛桥不加装风扇,以前的升级都有风扇的!2

网友:
烤桥一般温度多少,风速多少
我有一个风枪,450度的,能不能用来烤桥

网友(点评):
没用过风枪加焊

网友:
那个单桥应该是NV的桥吧,经常虚焊,加焊下OK,楼主思想清晰!

网友:
桥虚焊的多啊

网友:
楼主,像这种独桥加焊后一般能保多久? 需不需要重新植珠?

网友(点评):
有一个月就行了..哈 坏了再焊

网友:
维修还是实打实的来,比较稳妥。比较保险。

网友:
修的不错,但是你压北桥当时是好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你就是干一下桥吧!单桥的很容易虚焊的,特别是NV单桥的.

网友:
看来买台BGA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