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se 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2-06-10):
p5ql se 开机提示CMOS checksa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15秒关机!求解,多谢!

网友:
有个USB的过流保护  出问题了。 据说找到测试点 飞线5V 就OK

网友:
量下各个usb供电有没有问题,要是没有的话就飞线就行。要是有的话你就不用修了,以你的水平.......

网友:
看看usb 接口有没有被插坏, 很多都是这个情况。插坏了5V接地了。

网友: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上面那英文的意思,但到目前为止如果不是跳线和5V供电问题,相信你在这找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网友:
检查OC信号

网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请进入BIOS设定恢复设置。 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大体意思应该是有个USB设备出现涌浪保护(USB设备输出电流太大了)了,拔掉usb设备看看,或者是usb主板电路出了问题。

恢复一下BIOS的缺省值,打开机箱取下主板BIOS电池,十分钟后再安装上,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

网友:
usb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usb接口那里可能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