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花屏不成功

楼主(2012-06-10):
今天接到一台SONY笔记本,开机花屏,又是独的,报价同行100吧,拆机上BGA机子,上到显卡蕊片可以轻轻动一就停了,装机,测试按开机上电到0.07就掉电了,晕,显卡挂了?不可能吧!我都加焊过好多样成功了,还是拆一植珠吧,先把显卡蕊片拆下来,上电,可以到0.44了,那就说明卡是显问题,装上显卡,还是一样,真他妈差,这样都会坏,再与同行报价换显卡吧,订了测试的回来,装上怎么还是一样呢,拆下来,又可以上电,原来是G86-750-A2 我换上G86-770-A2可以代换吧!就算不能代换大不了不显,也不会这样!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别说换错显卡了,就显卡虚汗也会出现掉电现象啊.

网友:
量一下 板子  可能是某块电子元器件 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这边有好几台SONY 高端机   而且都是蛋疼的问题  放在我这都快一个月了

网友:
这很明显,是你做显卡的时侯。动到了别的原件。修笔记本风险是第一位的,没报风险就有的你搞了。

网友:
笔记本让人蛋疼的问题很多,真是难修

网友:
加焊显卡坏的很多,大芯片的一定要先烘干,要不然坏的的几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