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进PE掉电

楼主(2012-06-10):
       如题,下午刚接到一同行送来的一台宏基4738ZG,来时说装不了系统,取下后盖就能看到整块主板,是I3的架构,同行说只是帮客户清了下灰就这样了,我装个系统试下,冷机进PE后刚要安装系统文件就断电了,摸了下散热器很烫手,但风扇转速很快,而且已清过灰,所以出风口没问题,当摸到出风口位置时就不热了,但靠近CPU和显卡就很热。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修到这款机的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将散热铜片取下来,用热风枪调到两百度,吹散热端一端,用手摸别端,检测是否为散热铜片漏液,造成不导热。

网友:
换热管,坏掉了

网友:
换热管能解决吗? 我看够呛的 我一客户是联想的i3就是高温断电 售后把风扇 热管都换了 不行 主板也换了还是一样 冬天凑合 天一热又犯病了 都一年多了还没解决呢 从一开始新本时就这问题 再有几个月就过保了

网友:
修到过这款,做清洁,之前会只是温度高,清洁后用几分钟就断电了,拆开仔细一看,一颗螺丝没有旋紧。。

网友:
散热器上的螺丝。。

网友:
散热铜管坏了  换了就行  。

网友A:
铜管如何会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用表量是通的

网友:
散热铜管换掉看看

网友:
不会真的是有颗粒螺丝没打吧。

网友:
笔记本清洁大伙都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再次确认螺丝全部打好

网友:
见习维客的技术会这样吗?????

灰是我的那位同行清的,后来不行了就拿到我这来了。至于铜管里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没研究过,因为当初断开一个看过只是空的,是不是真的有氮气,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
做过同样的事,不是螺丝没打就是没扭紧,不会青灰把散热管清坏的,当然他本来就是坏的另说

网友:
学习了 解决问题报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如何会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用表量是通的

里面应该有液体   类似  液态氮之类的

网友:
导热铜管不良或接触不好

网友:
學習一下,解決了回復一下.

网友:
清洁最多50拉。。多 了你问别人要。别人会给吗。。?

网友:
先把温度搞定,

网友:
是不是铜管 和CPU没有接触好

网友(点评):
这点就不可能了,因为铜管本身是热的,只是到散热片那里的时候不是很热,说的再明白点就是这头可以煮鸡蛋了,那头还是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