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2537F3R电源在维修中。。。

楼主(2012-06-10):
电源输出电压全无,测仙童1H0165R的1-3脚为13欧,几乎短路,初步认定是此芯片坏,用1H0265R替换,仍然不行,测得DRAIN脚为334V,VCC为0.91V,FB脚没有电压,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图中的R4启动电阻,C28 D5 2R2

网友:
不是这个电路啊!还得谢谢楼上提供资料。
主芯片用的是UC3843AN,1H0165R,HP1001/A
没有电路图(HW-D2537F3 REV:01)难修啊!

网友:
坛里搜搜,我以前修过同样芯片的电源,

网友:
今天又拆下UC3843AN芯片电路小板,如图:1,2,3
花了一天时间进行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Q201标记为BR24坏,原因是表面被粘胶沾住半边,散热不良导致损坏。

测得只有一个数据530(0.603),反之660(1.045)(用不同表测)。
问题是此BR24应该是贴片三极管,用什么来替换呢?参数资料呢?请帮查一下,有性趣的朋友可以帮画个电路图,
谢谢了。

网友:
3842的供电三极管,2N2907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PNP,是N型才对啊。

我的一个电源上用的就是2907是TO92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源上用的就是2907是TO92封装的。

相关电路图我也查过,多半有2N4401或KST4401是NPN的,另一个4403是PNP的,2907应该是可以的
贴片三极管可以肯定了,参数是0.6A 40V 0.35W;
到底是NPN还是PNP型三极管还有待确认。

网友A:
应该是PNP的管,刚才我看了下以前的板子 的确是2907 另一块上的是9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NP的管,刚才我看了下以前的板子 的确是2907 另一块上的是945

我在此电源线路板上看到的是KN2907A,就在这小板附近,但是贴片有的是PNP,也有NPN的呀,很难判断,两个都是PNP的还没见过。

网友:
电源是HIPRO的,此管不是给3843供电的,而是给1H0165供电的,是NPN管。

谢谢了!

网友:
给1H0165供电的3脚VCC十几伏,是连NPN管的E极。现在终于明白了1H0165R烧掉后,BR24为什么也会坏。

网友:
辅助电源集成块也要用三极管供电?那三极管的工作电压那里来的啊?高效的电压不会这样设计吧?

网友:
三极管的C极接着启动电阻。HIPRO的电源质量只能算中下。

是接R202=240K的电阻。

网友:
RE: HP-D2537F3R电源在维修中。。。(已解决)

用NPN三极管2N4401替换BR24贴片三极管,电源电压输出全部正常。
2N4401参数:40V500MA0.625W250MHZ,是高频小功率管,常用在384X芯片中。
上电后有500MA的工作电流,CE极导通,E极给1H0165的3脚VCC供电,启动电源管理芯片1H0165工作。
此后,300V电压给1H0165供电,电源开始工作,应该是有两路供电的。
又折腾一个晚上练习焊接功夫,真不容易啊,但最终还是修好了,感觉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