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让风枪实现斜坡升温的最简方法

楼主(2012-06-10):
电路图

先分析一下电路原理:
      基本原理是,第一级IC-A是一个比较器,当运放A正输入端偏置电压流经热电偶时形成微小的电流I与负输入端分压电路形成的电流作比较。热电偶升温后电阻增加,I减小,正输入端电压上升=负输入端分压时,1脚输出为0,风枪停止加热,从而实现恒温。
      现在我加入一个电容C,使第2脚电压缓慢上升,使热电偶电阻增加的速度与电压上升的速度同步从而实现升温斜坡,这与单片机产生时间变量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看楼主的图纸 怎么这么想恒温烙铁的 难道烙铁的电路图和风枪的一样了

网友A:
那个电容是加多大?是不是意思说那个电容加得大或小决定了温度升级的速度??

网友:
有做过实物测试没?电容多大?IC-A2脚电压多少V?2脚电压调到最高也只有0.02几V怎么缓慢上升的?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是加多大?是不是意思说那个电容加得大或小决定了温度升级的速度??

不加电容为最快,当然加的越大越慢。从分压比来看这个电容应该无需很大就能产生效果。模拟个红外砖的斜坡应该是小事,但恒温性能肯定远好于红外砖。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是服了!,,那还还会恒温么??

网友B:
简单有效,楼主试验多大电容合适?

网友:
呵呵,好注意,妙妙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效,楼主试验多大电容合适?

大家都想知道,免得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C:
我手上没有模拟温控的风枪,有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下,如果2脚电压过低,可以这样:

网友:
好方法,我都想知道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
这只是个原型,具体可以在3脚接上拉电阻在热电偶并电阻作冷端补偿。电压过低的问题可以在R2与W2之间串电阻,供电换成三端提高恒温性能。

网友:
虽然说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用中有不少需要考虑的,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图纸原先是用在电路装在透明手柄里的那种恒温烙铁上的,不是风枪上的。风枪一般用UPC1701控制的。
其次要用到风枪上,这个电路的可控硅必须换大功率的,因为这个97A6的可控硅一般用在60W左右的负载上,该图纸的负载870欧,220V下功率是55.6W;
第三,热电偶随温度变化的是温差热电势,和热敏电阻不一样的;
第四,产生温升斜率不仅仅是电容的影响,发热功率,负载热容量,散热环境都会对温升斜率产生影响,试验中对温升斜率是否有效还要和原始的温升斜率做比较。

网友(点评):
张老 我怎么看他的图纸和冒牌936的图纸是一样的呢 还是本来就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没有模拟温控的风枪,有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下,如果2脚电压过低,可以这样:

不会吧?没风枪试不是等于纸上谈兵,理论都是需要实践证明的

网友:
这风枪是拿来做什么的? BGA? 加一个电容就可以和单片机一样,那还要单片机干嘛哦,。再说LZ是纸上谈兵。 如果是和来吹小芯片的那这样改意义不大哦。

网友:
楼主的理论比较深呀,但不知实不实用!

网友:
楼主是个喜欢思考的人,这个方法可行
只是电容值要实测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