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集成显卡 蓝屏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2-06-10):
hp520 集成显卡 960北桥 南桥82801HBM 装系统过程正常 也能进系统 再从新启动蓝屏 只要从新开机或者重新启动都蓝屏 内存过 硬盘换 cpu用T5470 T5550 T1400 T1600都试过  屏都换过 现象依旧 只有主板问题了 偶然发现 开机先进安全模式再从启就不蓝屏 进了正常模式再从启就蓝屏。于是怀疑北桥,今天找了个965北桥上0.6锡球没成功(连珠了),换0.5锡球成功 测试一天重启N次 机器均正常。
今天才知道960北桥用965北桥替换是可以的。但是0.6锡球没焊接成功 很遗憾。有做965北桥的朋友用0.6球的经验希望能说下温度设置经验。谢谢

网友:
还可以这样换!以前都是原型号换

网友:
965的0.6的珠子钢网下不去吧

网友:
牛人,好大的胆子呀·!你开始试了加焊咩有呀?我还遇到过一个IBM的开机用VGA模式就不死机,不然进去几分钟就卡的死,估计也是显卡,客户舍不得出钱没换擦,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今天才知道960北桥用965北桥替换
学习了

网友:
960是965的过渡产品。高的兼容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