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VM板子插上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2-06-10):
V星845GVM板子插上显卡不开机,去掉显卡后,检测卡检验通过,然后检查了agp插槽旁边的零件都是好的,换了几块显卡了都不行,求解决方法
不开机

网友:
量AGP槽数据线的阻值来判断北桥芯片是否损坏
同意楼主:
3.3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或先清BIOS

网友:
打下AGP的阻值,注意一下槽内针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主板BIOS支持独立显卡吗?
同意楼主:
3.0
缔造神话
同意楼主:

网友:
北桥 加焊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AGP插槽旁边的一个贴片三极管Q26,把Q26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