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突然出现Realtek RTL8139(X)/8130/810x Boot Agent

楼主(2012-06-11):
开机出现电脑开机突然出现Realtek RTL8139(M)/8130/810x Boot Agent    然后键盘没有反应  开机的时候键盘灯闪了一下  求高手赐教

网友:
找不到硬盘,主板从网卡启动了。

网友:
我也知道 从网卡启动了  关键是换了硬盘也不行  进不了BIOS设置不了  键盘没有反应

网友:
什么键盘 ?是PS2么  USB的不可以

网友:
用的就是P口键鼠

网友:
换的USB的试下

网友:
你找错位置了,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启动顺序当中第一启动介质是网卡,但是你又不是无盘系统,所以启动不起来,找到启动顺序那个BIOS设置,改成第一介质为硬盘就行了,那个checksum error可以无视

网友A:
键盘不能用  进不了BIOS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不能用  进不了BIOS 怎么设置

你键盘是USB的???

网友:
先修好键盘再说,桥不坏就好办。

网友:
P口键鼠没有问题

网友:
你都知道问题还不知道这么解决啊,键盘没用换键盘咯,换键盘没用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CPU的问题  换了块CPU好了

网友:
先试试主板电池放电,然后不接硬盘,开机,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