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品牌机无法开机

楼主(2012-06-11):
惠普品牌机无法开机,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短接主板上的power无反应,取下电源短接绿、黑线电源灯亮风扇转。(原电原250W)手头有一旧电源(145W)更换后开机正常,这个电源能长期使用吗?还有就是通市电自动开机,主板BIOS设置正常,怀疑开机线路有故障应如何解决?

网友:
主板BIOS有一个来电开机选项,关闭即可。

网友:
有的主板如果上次是突然断电,下次就回自动开机,145w电源小点,如果这机器配置不高可以使用,用鲁大师算一下功耗,有这一个功能

网友:
正常启动下就可以了,有点是南桥问题,RCT问题

网友:
品牌机子好多都是一插上电源就开机的
同意楼主:
5.0
世间哪有真情在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把它正常关机再通电应该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

网友:
好贴呀,偶来回复支持一下楼主的辛勤劳动,辛苦了,谢谢!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好多都是通电就转

网友:
现在又开不了机了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更换电源也开不了机了,主板目测没有任何电容爆浆,自我怀疑是开机线路问题,power按键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前辈我应从和处理入手检查,(跑线路)

网友:
开机电路估计有问题。

网友:
不如换个IO试试

网友:
cmos里有通电开机的选项的吗? 从没注意过这个呢

网友:
cmos里有通电开机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