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2-06-11):
有台笔记本摔了下   白屏了    但是屏翻起移动到最下面又好了
偶尔又白了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把    我拆开屏线动了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奇怪了

网友:
显示屏的另一端接口呢,那恐怕也有把!

同意楼主

网友:
两边的平线都从插一下试试啊

网友:
屏线松了

网友:
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多半屏本身问题了,看看屏线号的就果断放弃吧!

网友:
怎么问题比较麻烦,找个好屏或屏线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不行就是屏插口

网友:
你问问屏是不是坏了,它要是不理你就屏线了

网友:
屏背面无3V供电 高压工作 就白屏了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接外接显示试试?

网友:
多半是连接屏的屏线松了,没屏供电了导致白屏,胶布固定下就OK了

网友:
先外接看看 好   在换屏线   还不行把那块屏放到别的机子上看看  还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看了吗,要不换个屏

网友:
屏线松了,好可能断了